顶星945(不集成显卡)的主板

楼主(2008-07-16):
友人送来一块顶星945的主板(上面带有LED红色的代码灯),P43.0的775脚CPU,长城P4电源,经测试,电源+内存+CPU都正常,按开机键无反应,主板灯不亮,风扇不转,显示器无显示,强行将电源绿色线和黑色地线短路。可以开机,但是显示器仍然点不亮,应该是主板坏了,不过电,也就是说主板根本就没有工作。请求大家的帮助和指点,友人急,谢谢

网友:
lz貌似非维修人员,如果排除电源的话,就是主板的问题,在保就送修吧。

网友:
如果自己能动手就先换一下IO试一下吧.这个问题能占50%

网友:
差开机电路,电源14脚到IO或南桥,电源9脚到开关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