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奇怪故障

楼主(2008-07-16):
三星788插上电源线就开机。开机后能正常的长时间的工作。但按电源键关机后在按电源键开机就是开不了机。但是如果在50V端接个灯泡。就能开关自如了。DP904已经换过还是一样。电源部分的电容也都代换过了。也没有效果。不知道谁修到过一样的问题?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我搞了好长时间还是没修好。望大狭赐教

网友:
先把按键换了哈
有些问题不要想的太复杂喔
在款机器是软开关喔

网友:
-----------------------------------------谢谢提醒。我先试试看

网友:
我也碰到了这种问题不仅788  795上也配到了 问题还未找到  期待解决中

网友:
这大多是+5V有不稳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