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e出现0182错误,求解决方法!

楼主(2008-07-16):
由于此机的BIOS密码忘记,无法进入BISO设置,换了一个eeprom 24RF08CN,现在出现0182错误,从网上搜到的解决办法:

         {{  0182:bad crc2.enter bios setup and load setup defaults.(错误的crc 2,请进入bios setup并装入setup缺省值。)

    eeprom中crc2设置的校验和不正确。按f1转至ibm bios setup utility。按f9,然后按enter键装入缺省设置。按f10,然后按enter键重新启动系统。}}
根据以上操作,还是出现0182错误,请教哪位师傅能给个解决办法,不胜感谢!

网友:
如果你会用搜索功能将会有很多你想要的答案.我只能说这么多了呀.
无线网卡引起的^^有很多这样的补丁,你在本论坛上就能找到!!!

网友:
论坛里有解0182的贴子

网友:
下一个0182报错小程序在纯DOS下运行一下就可以了,有一次我的一个客户IBMT40安装无线模块的时候就出现了这种报错,很好解决的

网友:
楼上几位,楼主说的是0182,不是1802。
0182   Bad CRC2. Enter BIOS Setup and load Setup defaults.—The checksum of the CRS2 setting in the EEPROM is not correct.
1802  Unauthorized network card is plugged in—Turn off and remove the miniPCI network card.

网友:
解决0182报错方案:
楼主换的密码芯片不对,重新换一片正确的密码芯片。

网友:
另外好象IBM ThinkPad没有T40e这款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