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F9620如何测量好坏

楼主(2008-07-16):
一台CRT,因为二次电源管IRF9620的D脚虚焊没有及时处理而坚持使用导致损坏,B+电压在100到180V反复跳动,拆下IRF9620测量仅D,S脚有单向几K电阻(黑笔接D)其余无穷大,考虑到IRF9620的D,S段并有一个二极管,能否由此判断D,S极开路??
谢谢
再多问一个问题,因为二次电源管IRF9620的D脚虚焊造成偶尔打火现象,一般多损坏哪些位置?
再次谢谢

网友:
IRF9620用机械表测时,是黑笔测D,红笔测S时有几K的电阻,交换表笔为无穷大,两表笔测G都为无穷大,(如果是数字表正好相反)这是最初的判断。要更进一步判断,要测它的跨度等。现在你用的是机械表吗?感觉IRF9620没有多大的问题,有可能是后级过流了。不要再开机了(或减少开机的次数),小心IRF9620过流击穿了,烧你的行管。你把行管取下带个假负载试试。

网友:
好的,谢谢回复,您猜对了,我用的是机械表。
能否再多问一个问题,因为二次电源管IRF9620的D脚虚焊造成偶尔打火现象,一般多损坏哪些位置?
再次谢谢

网友:
D极虚,会使行的供电时而有、时而无,有可能损坏行管,先检查一下行管,看看它是不是已经击穿了。

网友:
B+电压在100到180V反复跳动

B+有电压,行管还会坏吗?

网友:
谢谢回复,行管为BU2522,已测黑笔接B对C,E各有几K电阻,其余无穷大,应该没坏,不知还有哪些地方要小心的?

网友:
现二次电源管IRF9620,行管BU2522都OK,180V接灯泡也OK,接下去不知怎么办
彩电可以断开行管接假负载,但显示器的降压二次电源好象不能这么做,

网友:
降压型的显示器,有的可能接假负载的,你以试试,如果行的外围没有问题的话,那是考虑包挂了?

网友:
谢谢回复,可否详细点说,在哪种情况下可能接假负载

网友(2008-10-18):
确定包坏,更换OK,那包好难搞到,拖到现在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