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大 显卡的晶镇没有电压是不是BGA挂了啊

楼主(2008-07-16):
请教各位老大 显卡的晶镇没有电压是不是BGA挂了啊

网友:
看晶振是哪一种,有源的还是无源的,四个脚的是有源晶振,电源是单独给的,四个脚分别是电源,地,使能端,振荡输出端,使能端要高电平晶振才会有输出,跟CPU无关,如果是无源晶振,看CPU是不是有虚焊了;

网友:
收集了好的资料,咳咳咳。顶啊

网友:
看资料必回,分太少了!好资料,学习中

网友:
晶振 出问题的很少很少吧

网友:
是呀,晶振损坏的比较少,损坏的话,也不会两脚都没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