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就重启

楼主(2008-07-16):
一个老的笔记本  nec  versapro va75h     配置为  p3   700   256内存    20g硬盘
本来是好好的,我用过段时间了.后来朋友用了两天就出问题了
开机出现nec的画面后就反复的重新启动,可以进入bios设置画面,设置出厂设置保存后故障依然,
  由于是两个128的内存条,都单独一条实验无效
光驱和硬盘拆下来也是没用
充电器换过,问朋友做过什么他说前一天还是好好的,第二天开机就突然这样了!!
请问各位高手,问题可能出在哪?请指教,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BIOS虚焊,或者是BIOS程序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 风扇的问题。夏天温度高,风扇堵住了,就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网友:
的确是网卡的问题

“散热是不是一大片很薄很薄的,硬盘是不是在软驱上面的那种,是的话网卡坏了,拆网卡试试,再不行换CPU试”
   我的本本的确是这个样子的,把网卡拆下来就好了
楼上看来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吧,高手啊
以前也碰到过网卡坏的问题了,同样的这中本本。上次是到进入系统滚动条那就死机,拆网卡后就好了。没想到这次也是这种问题啊,我还是没学会灵活掌握,  看来网卡容易坏是这种本本的通病了。   多谢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经典,确实值得好好研究灵活应用呵

网友:
换个硬盘看看啊.不行把能下的东西全下了

网友:
学习楼主提供的资料!!!

网友:
这种经验很重要,台式机有时也是这样的

网友(2008-10-14):
我这边一台联想旭日笔记本也这样,头疼啊。

网友:
PC卡芯片热吗。CPU供电芯片加焊试  旁的钽电容有短路的吗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