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FAN ERROR

楼主(2008-07-16):
IBM T43 风扇报错,我做了H8还是报错,不过是2天报一会,我都快晕死了,修好了,给客户第三天就拿回来说还是报错,但我一看还是没有报错,他说要2天后才报错,我就等了二天一开机就风扇报错,
   不知道那个高手知道,是怎么回来

                  风扇坏了,但有时候还是转的,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有可能温控或风扇问题

网友:
你是不是给风扇的供电从主板飞的5V  ,这样会报风扇错误。再有就是楼上说的 风扇问题。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是风扇本身的问题  要是H8的话不会隔夜才报错的  而且H8报错会保散热系统错而不是FAN ERROR   看是不是风扇散热开机的时候转不动  或干脆换一个

网友:
如果是隔夜报错的话应该还是风扇本身的问题,直接换一个新风扇吧

网友:
很有意思 啊  ,还有隔两天

网友:
学习了!新手还没碰到过这个问题呢!关注中!!!

网友:
风扇坏了,我有解决方法,我QQ:345609824可以Q我

网友:
不错,值得学习。风扇不稳定导致时错时不错的

网友:
我感觉以楼主的基础看,还是可以分别风扇的转数好坏....
我以前也遇见过这样的故障,他的表现为,只要加焊便H8就好了,不过过几天还会报错...
后来发现为在H8附近的一个电阻阻值不正常,换了个就好了...具体是哪个忘记.希望你....

网友:
ibm r52

我以前修过一个r52也是在个问题 ,就是h8旁边一个电阻坏了,换了就好了,不过好长时间没修了,忘了那个电阻是多大。

网友:
我这也修过T43  FAN的
不过那是FAN的问题
上点油就搞定了

网友:
这个故障我认为就是风扇本身坏了,或者是风扇的转机轴部分的那几根电源线接触不良造成的。仔细观察下吧。。

网友(2009-01-06):
换风扇吧,我遇到过的

网友(2009-03-30):
以前修理是风扇的问题

网友:
换风扇,要不就飞线,

网友:
应该是风扇的问题

网友:
FAN错误就宰一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