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切期待,一台17寸液晶显示器12v电源正负接反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8-07-16):
本人拿回一台17寸液晶显示器是全正常的,因没有12v电源,就用电脑主机用的ATX电源的12v临时接入,结果一时大意把正负极接反,一开机灯不亮,即时臭到有小小焦味.当拆开机壳后发现板子上有一标为u1的ic是ACT4060SH烧了.同时还发现高压板保险F1也烧了.其它问题渐时没有发现.现在请教各大门派高手一些问题:
1. ACT4060SH有代换的吗?什么型号?(此IC应是12V转5V的)
2. 电源正,负极接反了会对屏或驱动芯片或其它有损坏吗?
                                                                              谢谢了!

网友:
ACT4060是开关降压IC,是负责12V降为5V的.该IC损坏后,击穿短路,会把12V电压短接,后级一般不会造成损坏.

网友:
多谢版主大哥这么快回复问题,那我就比较放心了.

网友:
菲克斯  真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