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亮一下就灭~~!!

楼主(2008-07-16):
这两天老是见动显示器高一下就灭的问题?是不是因为我这里这两天老下雨的原因,听着显示器高压正常,在开机的哪一瞬间显示器上4角亮一下就灭了,这问题怎么解决,请帮我分析下

网友:
你量一下G2还有多少伏电压.如果有几百伏,那说明没有保护,你就看一下G1电压是多少,如果负一百多伏,那就不正常了.

网友:
我现在没在坏显示器哪里。G2有这么高的电压吗,G1正常应该是多少?

网友:
谁见过这种情况,怎么解决的???

网友:
你的机器是不是高压保护呀?看看机器的电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