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1E 开机掉电

楼主(2008-07-16):
291E   他原先问题是坏了二个8脚芯片F7413Z  我用的是F7811AV带的,还坏了一个39A119小方块芯片,39A119是电池管理芯片,我就没有上39A119芯片,开机掉电,但我记的这个芯片可以不上的对么?
         坏的8脚芯片F7413Z  是电源接口那里的芯片,和还有一个是CPU供电那里的8脚芯片F74  是不是不可以用F8111AV这个芯片来带啊?

   还有那里有问题,请高手帮帮我看一下,我那里没有上对!~~~~~~

网友:
这不是传说中的mos管吗? 不装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要搞清楚是高端管还是低端管, 再对应高低从其它板拆个下来一般都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端管和低端管是怎么分的啊,小弟我不太会分啊!~~~~~~~~~

网友:
高就是D级接电源,S极接电感。低就是D级接电感,S级接地。。记得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
高端和低端就是所谓的N管和P管

网友:
管子要换就换一对一样的!!!!!

网友:
受教了,我就去换一下看

网友:
只要是看各各管脚都一样的:确保各脚位相同就可以、用:但我不是说都是八个脚的意思哦。我是让你量下各各分清楚:输出一样脚位供电一样脚位控制一样脚位接地一样脚位就完全可以用了:像修笔记本主板一般都是双管集成那总要分清楚:单管呢:高端代高:低代低就可以:对与双管你应该备份这几种:一般主板上对各这些相同的脚位代法:比如:4816  6982S  4814  6986等这几种就行。

网友:
用万用表来判别能不能代用啊 大哥 如果你不会用万用表去判断,就查pdf文档,只要定义一样就可以代用
  你乱代会出其他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用万用表来判别能不能代用啊?
可以说一下方法吗?
pdf文档图纸不好找啊,不太好查啊!~~~~~~~`

网友:
怎么判断mos管你就用二极管档量啊    只要脚位对应 一样沟道一样就可以代换啊
    至于怎么去判断沟道就不用我说了吧
      判断G D S 原则就是上管的s接下管的d ,下管的s接地
   当然也有两个互相独立的mos管组成的复合mos管

网友:
MOS管只要区分高低管就行了啊, 其他都一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