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英主板维修

楼主(2008-07-16):
大家好,我有一块主板,型号为精英 p4m266a -m2 开始总是死机, 偶尔机器会点不亮,拔一下内存或者清一下coms就能正常启动,但是进入系统后超不进5分钟就会死机, 换过内存条后就不死机了。但是我不小心碰了一下硬盘,突然机器就灭了,在怎么弄也点不亮了。 请教大家帮忙解决。 (注:cpu风扇可以转,南北桥都有点温度。插上检测卡屏幕无显示。BIOS指示灯开机亮一下就不亮了。其它指示灯正常。我拆下CPU动动Cpu的插座在重启代码会显示 16 就停下来了,然后在重启显示屏又不亮了,然后在怎么动CPU的插座检测卡显示屏依然不亮。看来不是插座虚焊的问题)请教大家帮忙解决 谢谢!

请大家看我7月20日的最新回复

网友:
肯定什么地方有虚焊应自己检查

网友:
肯定什么地方有虚焊,精英主板老毛病啊

网友A:
清下CMOS,换U,还不行的话按照U不工作来检查吧
供电,时钟,复位一样样来~
压下座,桥,看有无虚焊的
有条件刷下BIOS之类的~
有什么进展再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下CMOS,换U,还不行的话按照U不工作来检查吧
供电,时钟,复位一样样来~
压下座,桥,看有无虚焊的
有条件刷下BIOS之类的~
有什么进展再发上来

版主你好,主板开机后cup风扇可以转,并且去掉散热片cup有温度证明cup是工作的。时钟电路也检查过了(电阻、电感、滤波电容 、14.318晶振 均正常。) 复位也正常(因为插上检测卡后复位指示灯正常的亮了一下)。bios的供电引脚也正常。我就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检测卡插上后只有指示灯亮 而 显示代码的屏幕根本就不亮。而且检测卡指示灯的bios指示灯只亮了一下就不亮了。请版主和各位老师指点我。谢谢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精英的板儿好多虚焊的用料太次

网友:
那请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