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845主板跑13 后自动断电。。。解决了。..

楼主(2008-07-16):
今天碰到一块MSI主板。。。各个供电都正常。。就是主板过2A 之后 到13的时候自动断电。。。各位帮忙看下。。谢谢。。。
在此谢谢各位的帮忙...什么方法都尝试过了。最后还没有好。...最后让客户 给拿走了。...
[
]
主板

网友:
检查AGP相关
NB

网友:
也算是不能正常上电,IO和MS-5也不能放过,而且MS-5嫌疑还很大,我好象遇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
找个PCI显卡看是否同样现象。
同样的话,VCORE、NB、I/O都有可能,否则,就查AGP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斑竹 可是插不插显卡 都断电..

网友:
1.内存
2.IO
3.南桥

网友:
供电场效应管软击穿也会有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