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三星80G硬盘零磁到有坏到想要数据

楼主(2008-07-16):
一块三星80G硬盘零磁到有坏到想要数据,请问高手门如何把里面的数据给搞出来,

在系统里面接副盘,能从设备管里器里面找到盘,但在我的电脑里看不到分区,该如何搞?

网友:
随便找个数据恢复的软件扫描一下应该就可以看到分区了

网友:
用WINHEX看能不能看到里面的数据,如果能,恢复就比较简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您心目中好像WINHEX差点是万能的了吧,我看你回别人的贴子时,全都说用WINHEX.,

可惜我不会哦...

WINHEX对于数据恢复来说,应该算是比较好的工具。
LSD兄弟应该能很熟练的运用WINHEX,而你和我也许就不能熟练使用。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WINHEX

工具就那么几种,不同的人用,会有不同的效果!!

网友:
对不起,我只会用WINHEX!!如果你不会,只要能把数据恢复就行了,既然你这样说,我以后也不会再回复这样的帖子了,过一会儿我会把我的几个用WINHEX恢复相关的帖子全部删除。OK!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以前发的与WINHEX相关的几个帖子刚才全部删除。这个论坛上不适合出现与WINHEX相关的帖子,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坏道比较多,用软件扫描提示扇区出错,各位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朋友,我很赞同用WINHEX。论坛上是提倡大家有什么方法都谈的,不能局限,你有WINHEX的方法和技巧以后也多贡献一下,这里先谢过。

网友:
若坏道比较多,读盘有困难建议用DE备份后再恢复数据

网友:
解决方法

对于坏道盘只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用HIE(硬件工具)镜像到一个好盘,或者用MTL(用DE做会等死人的),做好镜像后再用其他软件分析即可,比如:WINHEX,可以手工恢复分区表,资料基本都会出来,但原盘坏道的地方资料都不会有了,还有直接用RS扫描,也可以但麻烦一些,而且会找出很多你不想要的东东。不妥之处还请指教。

网友:
楼上说的两种工具,不知道对严重坏道的处理有没有DE好,我没有用过,

网友:
数据恢复软件很多、各有千秋

网友(2008-09-24):
数据恢复的软件是很多的
不能因为你不会就去否决别人

网友:
硬盘看不到分区也可以恢复数据,只要硬盘有循道声音就可以,启动后打开你的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2008-11-10):
回复 网友B:

不会用就应该虑心地向别人请教。而不是懂一点点就扮代表。

网友:
我个人就认为WINHEX不错~!就数据而言!

网友:
坏道多就用WINHEX做个硬盘对拷,然后用好盘进行恢复就可以了

网友:
用WinHex如何更好的使用,,我还是看不懂里面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