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了一台联想天逸100A的过程

楼主(2008-07-16):
在接到本子的时候机主说是有时候进不去系统,不能重启,和进系统慢 。我想估计是系统的问题,简单,测的时候进系统太慢滚动条转很长时间才能进去,重启偶尔可以但是我重新做了系统以后故障还再我就纳闷了。又换了一个版本的系统还是不行。。。 我这才考虑到硬件又问题了,我断电测USB口阻值。一个口正常 二个口偏低这才想到南桥又问题了,拆出板子以后,把南北桥的电容都测了一遍。最终确定南桥挂了。南桥是82801DBM的。在做南桥的时候里面有水,换了以后,加点测正常。OK装好以后拷机,到今天没有出现问题。下午顾客取走了。。。

网友A:
真是羡慕楼主能换桥。

网友:
82801DBM的南桥经常容易出现问题,只要碰上了就要对它多关注一些!

网友:
那这样笔记本换一下桥要好多钱哇
祝楼主生意兴隆

网友:
这种问题放我手里面我一般不会轻易怀疑南桥的,楼主真是高手啊

网友:
用风枪换南桥,他们说成功率还行。

南桥能抗多高的温度啊???这么加热,它坏的几率大吗???

网友:
进不了系统啊,系统系统慢啊,都和SB有关系。SB的温度用风枪只能靠感觉。如果是BGA爆机的话我记得好像是不超过240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说的南北桥电容怎么量啊,量什么样的电容啊

网友:
南桥也能换 ??不错哟  能换成功的还是少哈

网友:
就是测一下USB和MINPCI的值,电容就测量一下它旁边的电容就行了。大多数是南桥供电滤波的。。

网友B(2008-09-08):
不对啊。天逸100的机器南桥是82801FBM的。听说这南桥很难做。

网友:
请问你收费多少呀,这样老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羡慕楼主能换桥。

换桥不是什么难事了,几乎每个人都会换的。早两年前我换的时候还换的人少,现在都会了

网友:
羡慕.
我希望有朝一日我也能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啊。天逸100的机器南桥是82801FBM的。听说这南桥很难做。

这个做起来是又点难度,但是82801GBM我又做到现在没有失败过

网友:
楼主真是行啊,我要学学

网友:
IBM的机器也有进系统慢,一般都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