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莎GeForce 6600 LE 显卡的维修过程

楼主(2008-07-16):
这是本人第一次修理显卡,本人是在正常使用中电脑突然自动关机再也开不了机,检查发现是显卡(爱尔莎6600 LE)的电源+12V对地短路,在论坛中下载了穆光师傅的6600显卡的原理图,认真分析了一下,发现原理图跟本人显卡的原理差不多,可以说是99%相近,当然有些IC型号不大一样,但功能是一样的(本人在电子公司研发部上班,对电路的分析还是有一定的经验跟心得),当初在没有原理图的情况下,分析电源电路,把12V电路上的元件都查了个遍,有个SMD1206的电容没有去拆下来测,一直认为这个电容击穿短路的可能性很小,就没有去拆下来测一下,再来因为是第一次修显卡,没有经验,以为12V的电源可能还会拉到电路中的某个电路中去,所以一直查电路,怎么查也查不出原因,还有一个原因(这是经验问题)送给显卡CPU的电源对地只有4。5欧的电阻(对地),一直认为可能是CPU对地有短路,被这个原因困了很久,直到下载了穆光师傅的6600的原理图后认真分析发现自己的无知,呵。。。送往CPU的电源是1。35V/18A,可想而知这对地4。5欧的电阻是正常的,再分析12V的电源,发现12V的电源没有送到别的地方,12V的电源经稳压后产生1。35V给CPU的电源,所以只有12V上面的几个元件有可能短路,一个一个认真的拆下来测后,就是475/SMD1206的电容击穿短路,在公司拿了个475/SMD0805的电容焊上去,插到电脑上开机一试,OK;太高光了,谢谢穆光师傅,要是没有你的原理图,我看我还不知道还在再查多久呢。
心得:
1。对元件的损坏,要一个一个拆下来认真的去测,不要认为不可能会损坏就不去拆下来测;
2。(这对初次维修的人来说)送往CPU的电源对地的电阻就只有几欧或十几欧这是正常的,但对第一次维修的人来说,往往会认为电源对地可能存在的短路;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我觉得大部分显卡还是按公版来设计 的

网友:
(送往CPU的电源对地的电阻就只有几欧或十几欧这是正常的,但对第一次维修的人来说,往往会认为电源对地可能存在的短路;)
谢谢提醒,我也是在这问题上走了弯路了,看来我的显示卡不是电源的问题了.

网友(2008-08-15):
发个原理图吧,我这块也是短路,不过是5V短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我觉得大部分显卡还是按公版来设计 的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我觉得大部分显卡还是按公版来设计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