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INTEL的845主板不加显卡不亮

楼主(2008-07-16):
我今天修了一个 INTEL的845的主板,来的时候市不加电~~ 我换了IO以后~~ 加电了但就是00不过~~ 我以为IO是坏的~~ 又从新换了一次还是00不过~~ 后来我插了显卡,一下就跑了26 希望大家以后注意~~ 我以前只知道intel主板不加CPU不亮~

网友:
这个问题见过,还有硕泰克的板有些也是这样,相关电路好像在论坛里看到过。

网友:
是不是你那诊断卡兼容性不好哦?另外纠正一下,INTEL不加CPU是不上电不是不亮,硕泰克不加显卡因为8X,4X电路保护的问题也是不能上电.

网友:
inter的主板跑不跑码,与插或不插显卡,都 无关。你的板可能是北桥虚焊。

网友:
你放显卡时正好压了板子,北桥虚焊位又被接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