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T42强行关机不能开机的问题

楼主(2008-07-16):
故障现象:T42 可以正常使用,但强行按开机键关机后,再按开机键无任何反映,指示灯也不亮,必须把电池和电源都拔掉一会再装上又可以正常开机.而且每次强行关机都同样问题出现.

故障现象比较奇怪,判断为南桥虚焊,做南桥BGA后故障排除,收钱.....

网友:
过了保修再高兴吧!  好多这样的问题都不怎么好搞 而且多见于进水后的机器

网友:
为什么每次都要“强行”关机,进入系统“开始”菜单点“关机”也是这种现象吗?

网友:
哪果不强行关机,用操作系统的操作关机呢??!!!你问题描述的不清楚哇!!!

网友:
你要说出原因啊,不然怎么相信你啊

网友:
葫芦糊涂修好的,要查开关机信号状态。这样心里才有底!

网友(2009-02-03):
知其所以然才可以进步。得有一个测试和推断的过程。即使你判断是南桥也得有个理由吧。说出来嘛

网友(2009-03-14):
为什么强行关?大概软的不吃吧,只能上硬手段了。
这可能就是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