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7寸液晶怎么拆?

楼主(2008-07-16):
一台AOC17寸液晶:TFT1780PS   我捣鼓了大半天只拆下了边框却无法拆下屏和电路板。

网友:
晕,弄开外壳,都是扭罗丝的啊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是没办法把后盖壳弄下来,不过现在可以了,是用暴力撬开一块小塑料板才发现那4棵该死的螺丝钉

网友:
经验,还是做的时候要多留点心,观察观察再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