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接南北桥的心得体会

楼主(2008-07-16):
我个人做过很多的BGA芯片 在此写些关于焊接的问题  焊接南北桥最主要的是在植锡球的过程中 有很多新手虽然把锡球植到了BGA芯片上 但是在焊接过程中芯片由于温度被过高的温度引起芯片的放炮  芯片就已经坏掉了  即便能能焊接到板子上也没有意义了 一定要保证焊接的温度 最好控制在260度左右  只要芯片一放炮就绝对的失败

网友:
是的!!!做时也要保证温度!!!!

网友:
请问放炮是什么意思?怎么看得出有没放炮?

网友:
对呀 就是在焊接的时候 芯片会放声一些噼啪的声音 那么这个桥就很有可能某些功能就不能使用了

网友:
芯片的保存环境也要注意,吸潮了即使温度不同也容易起泡。有金属散热盖的散热盖容易鼓,陶瓷的植球面容易起泡。特别是前者,有时候高温时是鼓的,冷下来又平下来了。这一种估计也不能用了。

网友:
主要是在焊接时一定要注意听声音 来判断  我感觉这是 最好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