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风枪吹芯片那面那层涂的是什么

楼主(2008-07-16):
用风枪吹芯片那面那层涂的是什么,名字叫什么??那位大师知道谢谢

网友:
??!!哪面??!

涂焊油吧!!!!!

网友:
就是涂电透明的物体。在用风枪把芯片吹下来··吹下来换新的时候用风枪抹上那透明物体, 那透明物体叫什么??名字··我买了焊锡膏·放上吹·越吹越紧我晕

网友:
我晕,用松香水就行了涩....

网友:
焊锡膏是用来做球用的,你搞错了.

网友:
应该是松香水吧....  一盘

网友:
助焊剂..我一般是这样叫

网友:
松香水啊,楼主是不是看了我的视频才有此一问哟。记得那贴子里我也解答过呀

网友:
松香水吧,脱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