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硬盘固件是否会丢失文件?

楼主(2008-07-17):
不太清楚这块,也没刷过硬盘的固件,不知道刷后会有什么大的变化???
硬盘
文件

网友:
需要刷才刷
而且刷也不能乱刷

网友:
刷固件听起来觉得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啊

网友:
刷固件可以造成用户数据丢失的
但也不是所有固件都能影响到用户数据,看具体模块
就像G表不会,P表就会

网友:
不丢失
刷固件不会丢失文件的,不过要小心点,查看清楚硬盘的型号,最好做好备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