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的工作电流的检测

楼主(2008-07-17):
一些笔记本如HP, DELL的一些机型,使用的是不常用的电源接口, 请问此中的高手们在检修这些机型时是如何测出工作电流的??

网友:
没人回答啊?? 自己顶一下了!

网友:
平时自己把各种电源插头都收集好了以后焊在一起插在稳压电源上的,呵呵

网友:
早就都用可调电源了可调除了DELL的头和现在的T60 以上基本上都有了

网友:
可以把电流表接在上面啊, 你以为你的万能表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本本波的意思是说把你了可调电源直接连到电源接口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马版主:你好!我初学维修笔记本,有难题向你求教.手头有一方正本本,不开机,开机键有3.3V电压,待机电流0.06A,按开机键电流无反应.怀疑南桥坏,换桥后可开机,但黑屏,电流定在1.35A,请问如何查?

网友:
要那么多接口干嘛,两个夹子就能了事了。。。

网友:
呵呵, 要拆开机才能两个夹子了事啊!!!! 不拆机你还是非得用接头不可!!!!!!!!!!!

网友:
你试着外接下看看,不行插上数码卡跑数,如果跑数,在把内存拔下,之后看电流和跑位来判断是否过内存..如在不成就是显卡没有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