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71G液晶的驱动部分是和屏一体的,现在开机无任何反应....?

楼主(2008-07-17):
FP71G液晶驱动板和屏是一体的,现在故障现象是开机无任何反应,测量电源板上过来的一路5V是正常的,不知如何下手了,请知道的指点一下

网友:
要说清是暗屏还是黑屏。如果仔细看屏底有图像是暗屏,那是高压问题。如果是纯黑屏,从电源开始查,再查高压,再查驱动板3.3V电路。你量到了5V,再量一下12V。

网友(2009-07-01):
把按键板上所有按键全换一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