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TX电源上的PH4148是什么二极管啊?

楼主(2008-07-17):
请问ATX电源上输出端一堆电容旁边的PH4148是什么
二极管
啊?
电源

网友:
你可以用普通的4148代换.或用其它的型号代换.它的要求不是很高的.它的制造材料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反馈用的二极管吧.那些管的坏率是很低的啊.

网友:
这种少见的管子看它在路的作用,依据原理找代用的,我想1N4148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