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主板上电就开机

楼主(2008-07-17):
一块ASUS主板,一上电就自动开机,并且一开机的跑码就为C0,在此板上没有看到ASUS的专用开机复位芯片,更换83627HF后还是一样.CPU和内存绝对是好的,没有片选,是不是BIOS程序坏了.我没有编程器,求高手分析故障之所在,谢谢!!!

网友:
自动上电?
取掉IO,看还自动上电否?   检查BIOS跳线

另外C0可参照FF来修

网友:
没有片选,就证明你的CPU还没有找到BIOS,上假负载看一下,各电压是否正常。能上电就开机,那里触发电路短路了。

网友:
看看你的BISO里的设置 那里也有可能哦  小地方也不要忘记

网友:
自动开机可能属于正常现象。这个IO型号同开机没有关系

网友:
io有没有控制键盘啊

网友:
第一次上电自动开机算是正常吧,正常关机一次应该就不会了

至于跑C0首先确定你的CPU脚座没问题。多数是CPU脚座或北桥空焊引起

网友:
查下侦信号

建议先上假负载测一下CPU痤各电压,若正常看下片选角有没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