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8-07-17):
七彩虹NF4X的板子代码跑44,内存,显卡去掉还是跑44,请教一下是主板那块有问题.
描述不清.
[
]
显卡

网友:
查查各路供电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先刷BIOS 看看

网友:
故障现象描述的极不清楚
44应该算是无效代码吧
压压NF4X芯片.看能跳到C1否?

网友:
桥有问题了,一般脱焊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检查一下北桥的供电。

网友(2008-12-05):
桥有问题了

网友:
我的七彩虹NF4X的板子也出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