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不过 (注:不是显卡的问题)

楼主(2008-07-17):
先开始故障是 加电  风扇转一下 停了  后来 更换 场效应管  正常  但是跑26后 显示器亮一下 又无信号了  该那查起   (   CPU电感上的 电压  是 1.2  V  跑26 后降为0.8V)

悠澜客 -5 l老会员了,怎么发帖还这么含糊? 叫人怎么

网友:
是不是INTEL的芯片组,跑25。26不过,南桥坏得多

网友:
没人回答.我帮你顶一下.版主们快来解决一下吧.我们这些新手.好多学点经验.呵.

修不来主板 -10 请注意不要灌水!

网友:
没人回答.我帮你顶一下.版主们快来解决一下吧.我们这些新手.好多学点经验.呵.

修不来主板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可以试一下用PCI显卡试一下。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如果没有那就是和NB有关系。如果还是有就和BIOS,SB等有关系。不防先刷一个BIOS试一下。。

网友:
BIOS 刷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因为 开始的故障是 cpu供电上的场效应管 短路 造成的   cpu供电修好后 又出现 的 过26     显示器显示一下   后 又出现无信号  BIOS刷了也不行   显卡供电也正常

网友:
换的场效应管功率够不够?或外围阻容还有小总是

网友:
兄弟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
嘿嘿 兄弟换个电源管理芯片试试看,以前我遇到过这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