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台显示器是AOC

楼主(2008-07-17):
开机的时候电源灯闪个不停,没有消磁现象。请问高手
们这是什么问题呀?
该怎样解决呀?

网友:
说的不清楚没有人可以帮你的哈
但这款机器行管坏的比较多 如果行管坏了 换了 要把包加焊喔

网友:
楼上说得对,这款显示器经常会出现虚焊,做工实在不怎么样,修过一台AOC的,屡烧行管,都是过了好几天后又烧,后来仔细检查发现很多虚焊,补好后都用两个月也也没发现问题

网友:
没有消磁现象;一般来说可以说,,主电源部分不正常,或者二次电源不正常,你看看主供电正常不,还有消磁电路,消磁电阻有没有开路.灯丝电压有无正常.再查行管,,和行输出变压器是否坏.如果有严重短路的话,先断+B电源输出,接灯泡假负载来判断前级还是后级故障..短路排除后再接通电路试机.一般都可以维修得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