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G8656 开关电源电路

楼主(2008-07-17):
请高手提供STRG8656 开关电源电路,或者STRG8656 的PDF资料也可以,谢谢!

网友A:
自己顶一下,说明一下:是康佳29寸彩电的开关电源问题,三无,开关变压器有"嗒嗒"的声音,应该是没有启振,电压没有输出,300V正常,厚膜IC是STRG8656 ,启动电压有到IC第5支脚,检查过外围电路,没有发现异常,初步判断STRG8656不良,
请分析用什么IC可以代换?多少$?

网友:
如果有买原型号的就用原型号啊,我帮你找到一个,这个网站显示器配件很多。不是给他做广告哦。http://www.jswxw.com/public/main.asp
搜索“strg”就有了,10元一片。

网友:
只能作参考....................

网友:
谢谢“彩云之南”师傅提供的图纸,!非常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顶一下,说明一下:是康佳29寸彩电的开关电源问题,三无,开关变压器有"嗒嗒"的声音,应该是没有启振,电压没有输出,300V正常,厚膜IC是STRG8656 ,启动电压有到IC第5支脚,检查过外围电路,没有发现异常,初步判断STR ...

我认为不是没有启振,而应该是启振但随即保护了。应该怀疑一下开关电源次级有无短路,反馈电路(误差放大,光耦等)有无问题。另外开关变压器短路也会造成此问题,虽然极少发生这种情况但不是没有。
补充一点:曾遇到过行电源的整流二极管软击穿造成此种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
启动电压明明是加到4脚, 怎么说成5脚了呢? 5脚电压不会高于1V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提供的意见,已经搞好了,更换了STRG8656,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