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板修好假三星713NLCD

楼主(2008-07-17):
一台三星LCD被雷击,不显示了,一插电绿灯一闪闪的,没拆机,就发现,这台三星不太正常,拆机一看是旧屏,原来是假三星。我用乐华2023小板,刷了驱动程序,跳了5V屏电压跳线,屏成功点亮,说明屏是好的。只是按键是串行总线式,不好改,改过几次按键,经菲克斯版主指点,将原按键逐个划断,用手机飞线连接好,非常费时。今天终于装盖完工。就是那个细铜线太贵 了,10元一小圈。在此非常感谢,菲克斯版主热心指点!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修好,所以省去了割线(或拆电阻,此法相当简单,拆完后线就接在电阻位置上,比割线省时省力还很美观 )和接线的麻烦,毕竟不是人人都有这种小铜线,大点的线这种外壳很难装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