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楼主(2008-07-17):
我的主板是硕泰克75nf2,cpu是闪龙2500+,近期出现只能使用外频100,一跳133或166就重启,电源换过也不行,求助

网友:
主板上的滤波电容也考虑一下。赤膊的AMD CPU用过2~3年就变得很脆弱,拆装特别要小心,很可能因为拆装不小心就OVER了。OVER掉的见得实在太多了,提醒你一下。

网友:
你的CPU性能可能下降拉
看是不是元件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