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故障

楼主(2008-07-17):
偶的CA8020型双踪示波器近来出现如下故障:测试电压、波形正常就是显示屏上的光束时暗时亮、有时根本就不亮,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急,急,急 示波器时亮时暗

偶的CA8020型双踪示波器近来出现如下故障:测试电压、波形正常就是显示屏上的光束时暗时亮、有时根本就不亮,
我已经把板子上各个焊点都补了焊,可是还是不行啊!!!请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江潮电脑??
成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