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显示器用一段时间啪的一声屏幕尺寸

楼主(2008-07-17):
我的显示器用一段时间啪的一声屏幕尺寸变大然后变回屏幕大小,但显示器颜色变蓝了,重新开机就有没事了,过一会就又会出现问题,如此反复请问是那的问题,加速极过高么,但板上没钮调啊

网友:
高压漏电?重点检查行包和显像管的高压帽处,灰尘多的话先用毛刷刷掉一些试试。

网友:
会不会哪里有虚焊了,仔细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
应该是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LZ 说的不详细呀。有故障的时候电压怎么样?
像高压包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是什么地方在打火。是高压帽的话直接更换高压帽。高压包本身在打火就更换高压包。打火时图像放大一般由高压包引起 。

网友:
打火时图像放大一般由高压包引起 。

直接换高压包. 不懂的话就送修吧. 有高压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