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笔记本的问题

楼主(2008-07-17):
IBMT43笔记本,要是笔记本主板的IDE口坏了,能不能导致硬盘不能分区?

我这个笔记本的问题现在是硬盘不能DM分区,换了个硬盘也是的,我想这应该是主板IDE口的问题,请教各位一下

网友:
别的分区软件试过没有?先不要这么武断接口坏

网友:
接口坏应该不会影响你好好查查吧不一定是接口的问题

网友:
接口问题直接导致抓不到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