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正 MF5 已经挂了两个7300显卡了??

楼主(2008-07-17):
盘正 MF5 已经挂了两个7300显卡了?? 网吧机子开始这块原配的7300的不知道怎样挂了黑屏,发现7300坏就从别台一样配置机子的显卡拿来用先,可用了两天又黑屏7300显卡又挂了 ,现在不敢再拿好的显卡去试了. .头一次遇到这样的事,不知道主板那出问题,引起烧显卡???

网友:
检查显卡供电电路,还有开关电源电压。。。

网友:
可一看一下AGP插槽电压是否正常

十万个V什么 -1 阅读不仔细,错误导向!7300、NF5会有AGP槽

网友:
我偶到过,是开关电源虚焊,滤波不好

网友:
既然烧东西  肯定是电压存在问题了  查一查相关的电路吧

网友:
在pci ——e  上存在 12v 3.3v  还有3vsb 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一看一下AGP插槽电压是否正常

本帖最近评分记录
十万个V什么   2008-7-18 08:58   经验   -1   阅读不仔细,错误导向!7300、NF5会有AGP槽吗?

反驳十万一下,我前些天没主板卖客户,就跑去二手那买二手板子,我就看到了一张7300的AGP显卡,他卖两百多点.我也见过PCI9550的显卡,真是让我觉得无奇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