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GL跑C0

楼主(2008-07-17):
我有个技嘉845GL板子,跑到C0就不跑了!CPU测试是好的!条子是好的!内存供电正常!2.5V    可就是跑到CO就不跑了

网友:
单单一个2。5V供电正常,别人是不好回答你的问题的

网友:
U座,北桥是否空焊

网友:
用带灯的假负载测下CPU座是否虚焊。。压桥看看能开机不

网友:
是啊,跑CO有很多种情况啊.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用手按主CPU座看看能点亮吗,加焊座在不行加焊北桥,看下CPU频率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