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集成网卡芯片代换问题

楼主(2008-07-17):
今天遇到一块板子   网卡遭雷击的   取下网卡芯片    能个点亮    网卡芯片是RTL8100
不知道能不能用RTL8100C代换   请教高手

网友:
直接加个网卡上去不是更快

网友:
换芯片不如换一块独立网卡好点,维修兼卖网卡双收益。。。

网友:
哎  其实  我想学学维修经验 的    不知道可不可以待用呢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你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遇到一块板子   网卡遭雷击的   取下网卡芯片    能个点亮    网卡芯片是RTL8100
不知道能不能用RTL8100C代换   请教高手

不行,2者脚位不一样的.
8100的:

8100C的:

网友:
脚位是一样的 就是参数我不知道  都是128脚的

网友:
不好意思   我刚才查了   是叫位不一样   一个100焦 一个128

网友:
不可以代换,可以用个8100D代换,昨天换过一例,

网友:
可以代换,你最好找一样的,要不会造成桥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