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RD17V冒火花,无显示.

楼主(2008-07-17):
昨天收了台坏的三菱RD17V显示器,通电后从散热孔看到里面在冒火花,拆开后检查发现高压包旁边一个电阻(R753)烧的焦黑,再通电再试,发现就是这个电阻在烧,高压包没事,特请教各位师傅:
1、这台显示器是否就换掉坏的电阻就可以了?
2、这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谢谢!

补两张图片:
1、烧坏的电阻已经取下来了,跟高压包第七脚连接

2、正面PCB已经烧了块黑疤

网友:
很有可能是高压包的问题,我也修过一台,也是高压包旁边的电阻烧了,更换后再测还是烧,后来换了高压包就好了,不过你的这个故障也许和我的不一样,可以仔细检查一下烧的那个线路还有没有其它短路

网友:
要查一下,和电阻相连高压包的那个脚,起什么作用的,要是给其它电路供电的,八成是高压包坏了,因为内部短路,使电流过大使该路上的电阻烧坏的

网友:
这个电阻应该是接在ABL脚上的。烧这个电阻一般都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修过三星的机器包短路严重,把PCB板上烧了个洞。楼主这情况估计也是包挂了才会这样。

网友:
最近我也遇到和LZ一样的问题,找不到RD17V的电路图,有哪位朋友能说下这个R753的电阻值是多少吗?高压包如果要换的话,用什么型号的?谢谢朋友们,请帮下忙!不胜感激!

网友:
故障已经说明高压包已经坏了,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