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DDR内存无法使用

楼主(2008-07-17):
我手上有一片承启的845主板 可以同时支持SD和DDR内存 现在是上SD内存可以点亮。上DDR就报警的。内存无跳线。测量电压3.3V。上DDR内存也还是3.3V。不会跳到2.5V。。内存供电管都换过。BIOS也都涮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先排除不是供电管的问题.

网友:
是的。SD
能点亮的。电压正常

网友:
那是北桥的自动识别电压功能出现了问题

网友:
我发现很多人是乱谈,不知道就不说呗,会影响别人的

网友:
可能是NQ性能
内存的各方面是否支持啊

网友:
自动识别电压功能的不是北桥,而是厂家在内存槽上做了手脚,把一根原来是接地的设计成判断信号线,供电电路通过这个信号来判断是SDRAM还是DDR,同时做出电压调节。一般这类主板默认都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