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76联机不停通断保护,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07-17):
飞利浦107S76脱机电源灯正常,联机电源等一亮一灭,继电器不停通断,是什么问题?
电源

网友:
负载有短路的 机器处在自我保护状态

网友:
电源灯亮时屏幕有显示,行严重不同步,查行无短路,断开行频可调,不再通断屏幕有显示,但行幅太宽,字发虚
[
]

网友(2008-09-03):
看看振荡坏了吗,我原来也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