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接口3.3v短路通常是什么问题怎样处理

楼主(2008-07-17):
电源接口3.3v短路通常是什么问题怎样处理

网友:
这个3。3短路的话, 一般判定为南桥挂了,不过可以综合多种判断的方法,

网友:
直接触发看哪个发烫就是哪里坏了。这是最直接的测试方法。

网友:
直接测连接3.3v的mos管,短路的话换一个再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强行开机,手摸(主要是南桥)

有些短路严重的用强制开机的方法也不能上电

网友:
应该是网卡或南桥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