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VK8TM (MS-7102 VER:1)不通电

楼主(2008-07-17):
联想L-VK8TM (MS-7102 VER:1)主板不上电 南桥是via t8237r plus
pw针脚几乎没电压 观看主板有没有明显烧伤的痕迹 在内存边上看到内存供电芯片烧了 由于烧焦了看不到芯片型号了 就把他拆了 于是强加点 用手触摸各个芯片 南桥极热 后查usb两根数据线 发现6组usb 有5组usb的两根数据先对地短路 试问是不是我的南桥挂了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有的是NQ损坏
但是还应把供电排除啊,即后面电路的元件

网友:
USB的数据线阻值都已经短路了,南桥百分百坏了.

网友(2009-03-07):
测一下PCI那个角,就知道南桥是否挂了啊

网友:
USB都对地了,,其它都不用再看再修了。。直接宣布南桥挂了。。别心存幻想了。。。如果极好运气的情况下,这种板还能用,只USB模块不工作。。。但你这块板的情况,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