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高手,一台T22运行当中掉电,掉电后再开无反应

楼主(2008-07-17):
一台T22开机进系统正常,使用外接电源的话,运行当地会掉电,有时半小时,有时1个多小时不定。掉电后不能再开机,按开机键无反应,再测待机电压5V 3.3V全无,必需去除电源或是电池再装上可开机,但运行中还是不定期掉电,

已经更换了3410 和 3421,并且换过几块,MAX1632也换过,CPU的供电电感也加焊过。还是一样,但用电池的话好象不掉电,就是外接电源的时候会掉电。

请高手支招!

网友:
做个沙发!关注中了!!!!

网友:
很大可能是风扇问题....这类本本的CPU和风扇之间有个小的固体导热片在你拆的时候很容易掉,然后就频繁掉电....你排除上面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保护电路的问题

网友:
谢谢!风扇我看过了好象是没有你说的固体导热片

网友:
试试把CUP外核的滤波电容换掉,是有级性的  。

网友:
为什么要去滤波电容那?

网友:
外核的滤波电容也全部换过了,还是一样,头晕了,直接换了块板子,160.00 唉

网友:
加上CPU和风扇之间有个小的固体导热片就能OK你试一下吧

网友:
把所有电感加焊下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