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上电直接开机故障 求助

楼主(2008-07-17):
我有块华擎L-VK8MTQ的主板上电直接开机关不了机,是VIA芯片组的754针的谁有这块板的开机图纸啊?给点思路

网友:
1:检查COMS跳线位置是否正确
2:从绿线开始跑跑线路,看经过诸如ATTPI类的芯片没有.或者小三极管什么的
3:有些板子在挡内存的时候是关不了机的
4:SB问题

网友:
华擎有这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