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600A开机奇怪故障

楼主(2008-07-17):
我手里现在有台联想E600A开始故障是按开机键不开机,按LOV键可以开机但刚出现LG就掉电了,后来我换了南桥旁边的那个ENE芯片后故障成了,接外接电源一切正常,但如果只用电池开机就开不开,按一下开机键灯亮一下就掉了,按一下就掉了,但按住不丢可以点亮,也是到LG那就掉电了

网友:
我这边也有联想的机器和你说的故障一样!按开机键机器没反应,按lov键直接进联想的恢复系统!

后换pc87541v后故障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