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orce 2主板问题(放弃)

楼主(2008-07-17):
有块AIBATRON kx18D pro 2 的主板点不亮,我测内存供电不正常 ,仅2.05V ,但周围没有找到直接与之相连的场管,打
二极管
挡也没找到 ,求助
放弃了 ,让客户拿走
[
]
点不亮

网友:
有些是在场管和内存供电脚之间接了0欧电阻的
如果此电阻坏了阻值变大,有可能出现LZ这种情况
你直接测量附近的场管,看看哪个输出是 2.05V
就是它了

网友:
供电实在找不到,直接拿他和 184PIN的供电连接了 , 但CPU的 PG和 复位还没有 ,实在跑不通这个电路 ,有朋友 有这个电路图的吗

网友:
楼主,有没有个八脚元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