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50显卡的花屏问题有点??

楼主(2008-07-17):
显卡花屏,对显卡测试,看显是那一个显存。定位以后对显存的地址-数据,供电是否对
显卡

网友:
这种显示花屏多是主芯片引起的,有时候散热不良了也会引起,可以使用软件测试一下是不是显存不良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