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X显示器一插上电源哒哒响

楼主(2008-07-17):
CTX显示器:行场扫描IC:TDA4856,场输出IC:TDA8172,故障现象为:一插上电源还没有按开机键的情况下听见机内发出连续的哒哒响.先快后慢,按开机键也能显示正常,则是在哒哒响的同时,图像在不停的缩放,开机一会后,哒哒声间隔的时间则越来越长.望高手指点![localimg=400,300]2[/localimg]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有虚焊的地方,或者是高压包的问题,有没有听出是在哪个部分出现声音吗

网友:
有时行驱动不足会有哒哒声.

网友:
检查高压包附近有无打火的现象。。断开高压电路测试各工作点是否正常。更换高压包。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压包附近无打火的现象,现在是UC3842BIC7脚电压在12V-13V之间跳变,达不到启动需要的16V电压.1脚0.1-0.45
2脚0.05-0.23
3脚0
4脚0.1-0.25
6脚0.26-1
8脚0.1-0.5
查了启动相关电路未发现异常,不知如何下手了?

网友:
有显示吗,如果没有那就不是电源的问题,应该是二次电源或行电路有过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包附近无打火的现象,现在是UC3842BIC7脚电压在12V-13V之间跳变,达不到启动需要的16V电压.1脚0.1-0.45
2脚0.05-0.23
3脚0
4脚0.1-0.25
6脚0.26-1
8脚0.1-0.5
查了启动相关电路未发现异常,不知如何下手 ...

断开行负载,开机看看。如果主电压正常,就是行电路故障了。否则是电源自身有问题。

网友:
断开负载看看电压怎么样。

网友:
把UC3842第7脚的电容换掉,一般都是个35V/470UF.此电容故障率挺高的!

网友:
可以先吧负载断开在看电压跳变吗  在就是把尾板从显像管上拔下 看看有没有响声了  要是还有那就是高压包了  也要注意尾板上的几个放电管

网友:
换个高压包在说啊
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