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哪~~~~!

楼主(2008-07-17):
诊断卡插上就烧了     3.3V对地不短路       诊断卡发热    不是热插拔

网友:
第1次听到烧诊断卡的,你好好查查。

网友:
数码管显示  一半   一闪一闪的

网友:
我也是第1次听到烧诊断卡的,诊断卡的问题!3.3对地只说明南桥有问题啊!不会烧PCI设备的!

网友:
可能是PCI里面接触不好吧.个人感觉!

网友:
呵呵 上几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但那是我卡的问题  好好看看你的卡吧  也许和你的卡有关系~~呵呵 祝你好运了 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