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 Y510

楼主(2008-07-17):
一台联想天逸Y510机器故障现象是冷机开机5秒左右掉电,主机还没有点亮,但是只要连续点4,5次就可以了,却一直正常工作,热机随时可以开机.具体什么问题呢?

网友:
主板的电源IC有问题!是什么板子?

网友:
电源里的电容,主板上的电容查查,换换。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管理或IO造成的, 拆出来加焊看怎么样 不行再检测。

网友:
主板电源IC用的MAX1631,电容那么多,不会一个一个的测吧,

网友:
只有明天换一块1631试试.有没有可能是MOS芯片性能不好?

网友:
顺便说一下几块怀疑的芯片都补焊过了,可以排除主板虚焊的问题.

网友:
请、问不亮时跑信号吗?这机器故障多南桥也爱虚

网友:
我遇到过,但不是Y150是昭阳620热机没问题,冷机要启动几次才可以,最后查到时钟电路,大家以后多留心试试

网友A:
因为产生原因有很多,但只要查时间电路,就一定好,我遇到很多这种问题,包括南桥坏哈刚才说错了哈,是时间电路

网友:
主板进水或进蟑螂粪便腐蚀了,仔细查查看看 多见于开机芯片附近的排阻

网友:
可能是芯片和滤波电容性能不良造成的。关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产生原因有很多,但只要查时间电路,就一定好,我遇到很多这种问题,包括南桥坏哈刚才说错了哈,是时间电路

时间电路????这位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啊

网友:
不是时间电路,是时钟电路!!!!!!

网友:
也有可能是时钟电路问题

网友:
换了1631故障还是一样,可以开机就是要掉电,再按照各位提供的思路再查查,随时把维修结果告诉大家,谢谢!

网友:
很有可能是小原件出问题了哦。把主板全都吹下咯

网友:
先确定开不了机的时候电压是不是都起来了啊,如果电压有起不来的就是电压的问题啊